[电子元器件] 模拟电路如何封装到芯片里

楼主(2017-12-18):
做了一个两个三极管 几个电阻的电路 想封装到一个IC里 该找怎么样的公司去做呢 ?

网友A:
那不叫做“封装”,而是制造一种你定制的芯片。
其价格,估计超出你的经济能力。

网友:
真想封成一个IC,那还要看你是愿意掏什么样的钱。
最便宜的,无所谓封装类型以及大小,那就只需要找封装厂,只需要掏封装的钱;
价钱再高一点,那就是找IC贸易公司,买上你电路需要的三极管和电阻的die,再找封装厂,然后再掏封装的钱;
不差钱,那就找个集成工艺厂,走流片测试封装那一套流程,麻烦就大了

楼主:
上面的仁兄能再说得详细点不到你有QQ不知道可否加个QQ交流请教下 我的QQ14662349

网友B:
简单的芯片,不管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只要有设计资料,打样流片据说已经很便宜了。
有些公司,定期流片,每次工程样片只要几十个几百个的,一块晶圆可以做好多,于是就几个芯片一起流片。
这个类似PCB板厂的打样拼板,价格很便宜。
据说第一次流片只要5万RMB即可。以前要上百万的。
当然,等你样片测试确认没有问题,后续就是批量的价格和订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的仁兄能再说得详细点不到你有QQ不知道可否加个QQ交流请教下 我的QQ14662349 ...

如果你不是要流片设计哪种流程的话,那就直接找封装厂咨询就好了,百度一大把,如果只是要求封成一片IC的话,一般小厂的COB软封装便宜的不得了

楼主:
我咨询了专门的设计芯片公司 设计费都得40-50万 还得流片费用 是不是模拟电路的芯片很难反推出电路呢 上面讲的流片一次5万?哪个公司可以做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不是要流片设计哪种流程的话,那就直接找封装厂咨询就好了,百度一大把,如果只是要求封成一片IC的 ...

老铁,对COB了解的多吗?公司里有一包IC放了两年了扔了,让我从垃圾桶里捡到。这个还能再封装上接着用嘛?

楼主:
COB就是一种封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铁,对COB了解的多吗?公司里有一包IC放了两年了扔了,让我从垃圾桶里捡到。这个还能再封装上接着用嘛 ...

什么芯片很贵吗,你这样的回收成本还不够重新买一包新的吗。。。。
一般IC放久了 引脚氧化的多,拿砂纸磨一下说不定就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咨询了专门的设计芯片公司 设计费都得40-50万 还得流片费用 是不是模拟电路的芯片很难反推出电路呢 上面 ...

你想走流片那一套当然死贵,那就最好走工艺厂的MPW,一般的大厂每年都会有几次MPW班车,上官网找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咨询了专门的设计芯片公司 设计费都得40-50万 还得流片费用 是不是模拟电路的芯片很难反推出电路呢 上面 ...

杭州的士兰微电子,我有一个老单位的老领导去了士兰微电子,说每次流片只要5万,关键是你要找到集成电路设计人员先设计好版图。对于他们来说,边边角角给别人,收一些钱,分担一下每次流片的开发费用。

网友E:
LZ可以考虑“厚膜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芯片很贵吗,你这样的回收成本还不够重新买一包新的吗。。。。
一般IC放久了 引脚氧化的多,拿砂纸磨 ...

老铁,我这个芯片是裸晶片,就是晶圆切割出来的四四方方的芯片,还没有封装。
这个库存了好久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所以想打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铁,我这个芯片是裸晶片,就是晶圆切割出来的四四方方的芯片,还没有封装。
这个库存了好久了,我不知 ...

这要问你想封装的封装厂行不行,就是怕焊盘氧化太严重,焊点绑定不上去

网友F:
两个BJT+二极管,有用的可能电路结构却有十几种之多!
提醒:IC设计中管子,是由工艺确定的,不是随便买的分立管子的性能应有尽有的!如果重新设计生产工艺,那不是几十万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走流片那一套当然死贵,那就最好走工艺厂的MPW,一般的大厂每年都会有几次MPW班车,上官网找找 ...

我问过了几个设计公司 费用都要40-50万 流一次片还得2万 有可能还不是一次流成 流一次收一次费 不知道你说的MPW费用要多少呢 有没有认识的厂或公司推荐呢 我们一共两个三级管和两个二级管 不胜感激 另外考虑过多芯片封装 但多芯片封装成本比流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杭州的士兰微电子,我有一个老单位的老领导去了士兰微电子,说每次流片只要5万,关键是你要找到集成电路 ...

你说的是士兰微电子下的士兰微集成电路公司吗 5万是把电路给他 他流片出来的价格吗 能介绍下吗

楼主:
有谁知道哪家封装厂能做多芯片封装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问过了几个设计公司 费用都要40-50万 流一次片还得2万 有可能还不是一次流成 流一次收一次费 不知道你 ...

多芯片封装贵不贵还要看你一次封装的量,一般讲流片成本,就算最烂的Bipolar工艺,也不会比封装便宜
你要先确定到底是要流片还是封装,流片的话,准备用什么工艺,封装的话,选择多管芯硬封装,还是软封装,等等,这才好找相应的厂,进而决定价钱,什么信息都没有说什么呢

网友G:
应该不是做成芯片再封装吧,不然还算上芯片电路设计(ic设计和pcb电路设计思路并不一样),及ic版图layout这两个环节,再加流片和封装,总成本不会低。

网友H:
做个小电路板留出插针接口,放到小盒子里面,再灌上黑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芯片封装贵不贵还要看你一次封装的量,一般讲流片成本,就算最烂的Bipolar工艺,也不会比封装便宜
你要 ...

确定了用框架封装 多芯片封装 不知有没有熟悉的封装厂介绍呢 封装的价格是按什么标准收的呢

网友I:
就几个二三极管加电阻太好办了,先SMT到1mm的PCB基材上,用邮票版的方式,到时候成品再焊接到主板上,可以适当再加个黑胶

网友J:
厚膜电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K:
华天,长电,上市公司。58所,772所,科研机构。北芯半导体,宜硕,民营/台资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华天,长电,上市公司。58所,772所,科研机构。北芯半导体,宜硕,民营/台资公司。 ...

感谢兄弟的相告 看来兄弟是搞芯片的嘛 如果SOP8 两基岛框架报封装报价0.13元高吗 哪家的价格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芯片封装贵不贵还要看你一次封装的量,一般讲流片成本,就算最烂的Bipolar工艺,也不会比封装便宜
你要 ...

请教下你 国内生产三级管晶圆的公司除了扬州的晶微电子 还有哪些呢 谢谢

网友L(2018-01-31):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相告 看来兄弟是搞芯片的嘛 如果SOP8 两基岛框架报封装报价0.13元高吗 哪家的价格好呢 ...

SOP8双基岛,如果是常规的IC+MOS的产品, 0.13的封装费,不包括测试,不便宜。。但如果是你提到的这个多芯片方案, 没看到你的打线图,没办法评估工艺难度, 不好说。。。

网友M:
成都芯锐(锐杰微)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老铁,对COB了解的多吗?公司里有一包IC放了两年了扔了,让我从垃圾桶里捡到。这个还能再封装上接着用嘛 ...

最好别用了,质量没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