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Bandgap 电压获取

楼主(2017-12-19):
例程:N76E003_BSP_Keil_C51_V1.0.3\Sample_Code\ADC_Bandgap_VDD
clr_ADCF;          //AD转换完成,该位置1,需要软件清零
                        set_ADCS;                                                                                                    // Each time ADC start trig signal
                        ADCsumH = 0;
                        ADCsumL = 0;
                         while(ADCF == 0);

                                for(i=0;i<N;i++)
                                        {
                                                Timer0_Delay1ms(20);        //必要的延时,T BGEN     带隙电压使能时间
                                                clr_ADCF;
                                                set_ADCS;                                                                        // ADC start trig signal
                                                while(ADCF == 0);
                                                ADCdataH[i] = ADCRH;
                                                ADCdataL[i] = ADCRL;
                                        }

Timer0_Delay1ms(20);   这个延时不知道从何而来,手册里没看见,20ms时电压获取是比较正确的,加多减少都会影响正确电压。
另外,如果切换了频率CKDIV = 0x01; 将频率降低到8M,那么20ms延时也不能获取正常(在降频后已经相应改写Timer0_Delay1ms函数,20ms是正确的)

网友A:
带隙基准,与温度无关的电压。。

网友B:
应该是给系统充电的时间,因为这个系统里面好多是用的电容系统,充电是必须的。

网友B:
就跟那个ADC采样器是一样的,都是电容特性,充满电了,才能采样正确,所以要有一定的等待时间。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延时的时间多了少了都不行?

网友D:
最近正在学这个单片机呢,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E:
手册里如果找不到答案,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F:
晶振改变后,定时器函数的延时就变了吧

网友G:
不知道在哪个帖子看到说新唐的ADC有惊喜来着?感觉003这ADC很差劲哦

网友H(2018-06-30):
看过官方的手册,ADC这块,感觉写的好随便。不是很明白,调出来的电压,老是不准。

网友I:
你这个是在哪个版本的资料上看的 我这边怎么找不到这个位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是在哪个版本的资料上看的 我这边怎么找不到这个位置

你好,就是新唐官网下载的最新的N76E003操作手册, 英文版Rev.1.05, 第197页.

网友K(2018-08-31):
中文说明书翻译的时候  丢弃了这个20mS延时的描述.

网友L:
时间短了采集的不准,因为ADC都要充放电逐次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