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测量电阻的精确办法,电路实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2-19):
百分之一, 这个精度要求不高. 应该并不需要 16 位 ADC, 12位应该够了

网友B:
可以参考各种万用表的测量电路。百分之一精度确实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各种万用表的测量电路。百分之一精度确实不高。

关键阻值是0.05~3欧

网友A:
哦, 这么小的电阻, 那得请运放帮忙了

网友C:
我们一般用12位的AD都可以了啊

楼主:
准备用双臂桥测了

网友D:
百分之一精度不够高啊

网友E:
ad的精度是一方面的,还有就是采集的数据样本量及处理方法的

网友F:
这个用双臂桥测量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G:
全桥电路检测的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