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扩展芯片问题

楼主(2017-12-19):
IO扩展芯片问题,如图,知道的告诉下  谢谢

网友A:
单看芯片没有上拉电阻,不知道在MCU端有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B:
先去找下该芯片的典型硬件电路,查找硬件问题,硬件没问题的检查软件时序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地址问题,我用过PCF8575,有问题2790658206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