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图的散问

楼主(2017-12-19):
【不懂就问】
图中是搜索到的一款红外探测报警电路
U1和U2都是lm358(只有一块),最右边的比较器是lm393
有下问
【1】U2是做比较器,由R10和VD1提供基准电压,为什么用二极管,而不用电阻代替二极管,提供基准电压?
【2】R14和C6组成延时电路,说的是延时一分钟,但是R14为470K,C6为47uf
          按照时间常数RC计算,470K×47uf也不等于一分钟,那该怎么解释?

网友A:
(1) 用二极管比电阻电压更稳定;

(2) 这个延时一分钟是实际电路调试的结果,是许多因素决定的。比如输入红外信号强度、R15,R16比值、当然也包括R14,C6的时间常数,等等,不能简单计算,用一个因素替换所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二极管比电阻电压更稳定;

(2) 这个延时一分钟是实际电路调试的结果,是许多因素决定的。比如输入红 ...

谢,最近老看你来回答
第一问,用二极管更加稳定?
二极管正向不就导通了吗?还怎么和上面串联的电阻进行分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最近老看你来回答
第一问,用二极管更加稳定?
二极管正向不就导通了吗?还怎么和上面串联的电阻进行 ...

那不是什么分压,而是限流,二极管正向压降在一定范围内与流过的电流无关(近似,具体去看二极管的电流-压降曲线),这样电源电压变化时对门限无影响。

网友B:
关于问题2,注意还有个门限问题,即取电容上的多高电压为动作门限。另外还有VD2支路的影响和后级输入电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