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蓝牙信号差 ,用的移远通信的MC20CB模块

楼主(2017-12-19):
RT
手机(红米note4x)搜索模块蓝牙距离只有0.5m(稳定),有时候能到1.5m(不稳定)。

蓝牙天线使用的棒状的天线,这个天线在其他开发板上测试过是没问题的,只是那个开发板蓝牙是4.1的。

这个模块蓝牙是3.0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协议关系。

蓝牙部分PCB走线,0.8mm线宽,1.6mm板厚

楼主:
自己顶,有没有做过的不一定是这个模块,给点儿建议也行

网友A:
有没有搞个移远的MC20开发板来对比?建议对比一下,就可以找到问题所在了,另外移远还有支持BLE4.0的,型号是MC20EC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用鹏为物联的PW-01蓝牙透传模块,空旷地带两模块间传输100米,手机和蓝牙模块传输距离50米以上。
我 ...

楼主用的这个模块它是GPRS+GSM+GPS+BT

网友C(2018-04-30):
应该是天线的阻抗匹配没有做好

网友D:
我们的GU620是GPS+GSM+GPRS+蓝牙3.0,各方面性能都很好,不过3.0已经没什么用了,感兴趣的加我QQ2546112380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