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天线信号差

楼主:
RT
手机(红米note4x)搜索模块蓝牙距离只有0.5m(稳定),有时候能到1.5m(不稳定)。

蓝牙天线使用的棒状的天线,这个天线在其他开发板上测试过是没问题的,只是那个开发板蓝牙是4.1的。

这个模块蓝牙是3.0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协议关系。

蓝牙部分PCB走线,0.8mm线宽,1.6mm板厚

网友A(2017-12-19):
第一次见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样做的!

有什么问题指点下呀

网友B:
1/4波长PCB天线的效果本来就不好,最好使用F型天线。如能使用外接天线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波长PCB天线的效果本来就不好,最好使用F型天线。如能使用外接天线会更好。 ...

谢谢cun哥,这个PCB可能不清楚我这个终端是SMA接插件封装,就是接的外部棒状天线,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是他们模块的问题。

楼主:
问题是模块问题,代理商给发错模块了,发了个TTS的,虽然能用但距离就是短,原厂说里面少贴着一个器件。垃圾的代理技术支持几天了不知道问题在哪,也不说不知道,就是不理你!还是我问了原厂才给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