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8068 FB1调整电阻输出电压没有变化

楼主(2017-12-19):
LTM8068 FB1调整电阻输出电压没有变化,另外输入输出不隔离,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原因。

硬件上你是如何连接的啊

楼主:
按照道理,调整FB1的电阻值,VOUTI是应该变化的,因为FB1是调整脉冲宽度的,如果VOUT1是30V,OUT2输出5V,那么显然是不合理的,线性降压不允许这么大压差的。但是我调整后,没有反应,输入在10到30V电压变动,VOUT1总是在30V左右。芯片后缀是8068Y。是否后缀不一样,调整方式也会不一样。这个芯片有没有假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道理,调整FB1的电阻值,VOUTI是应该变化的,因为FB1是调整脉冲宽度的,如果VOUT1是30V,OUT2输出5V, ...

后缀的意义去看器件手册,内置LDO是否准许那么大的压差同样要去看器件手册,自己别瞎猜。

网友B(2021-01-13):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道理,调整FB1的电阻值,VOUTI是应该变化的,因为FB1是调整脉冲宽度的,如果VOUT1是30V,OUT2输出5V, ...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