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的IAP串口软件

楼主(2017-12-19):
首先祝愿各位坛友在2017有个完美的结局,在2018有个华丽的开始。下面说正题。。。。关于STM32的单片机,使用IAP功能下载程序,目前IAP(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和用户程序都已经完成,就缺一个上位机软件(类似于串口调试工具)将通过串口将Bin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上,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个下载软件,拜谢!

网友A:
大神,IAP功能是怎么做。想在SMT8S上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IAP功能是怎么做。想在SMT8S上实现

我是参照官方例程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IAP功能是怎么做。想在SMT8S上实现

好早实现了,为了更好的兼容,还跑了2个IAP+1个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早实现了,为了更好的兼容,还跑了2个IAP+1个APP

还望大神赐教啊!

网友C:
可以参考STCISP

网友D:
可以试试超级终端

网友E:
用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即可

多谢。

楼主:
后来我用的secureCRT8.0搞定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