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用FPGA实现24选1 串口选择器

楼主(2017-12-19):
设计中需要用到24个串口,但是同时使用的只有1路,所以想到用多路选择器,类似用图片的方式。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型号的FPGA或者CPLD能满足这样的性能。麻烦大师们给推荐一下相关型号。谢谢!

网友A:
IO口够得应该都行

楼主:
@gujiamao12345 您好!因为我没有用过FPGA,你的意思是这个设计不费FPGA的内部资源是吧只要GPIO够就能实现这个逻辑是吗?

网友B:
如果不限空间,发送可以用74HC154这种十六选一的数据选择器搭建,接收就是一堆二极管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C:
只要io够就都没问题的。几乎最低端的FPGA都可以。

网友D:
理论上也可以用 12 片 SC16IS752,用 12 个 I2C 地址扩展出 24 个互相独立的串口。

网友E:
这个怎么看用模拟开关都可以。
国产的话sgm的,进口的话厂家就多了。
几片74LS138控制一堆NMOS应该也能搭出来。

网友F:
如需要低成本的FPGA,推荐使用AGM的FPGA,有100PIN的,如有需要,欢迎与我们联系。

网友G(2018-02-24):
这还需要用FPGA ,你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