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各位大拿,CCS6.0 查找2812死机问题 急急急 在线等……

楼主(2017-12-19):
CCS6.0 下载器XDS100V3,做的一款产品,现场运行时2812死机,随后看门狗将DSP复位,现在想将看门狗屏蔽,查找程序死机的具体位置,各位大拿,有什么可行的方法吗?

网友A:
用仿真器单步运行,看看死在哪里
或者全速运行,死机后,点击停止按钮,看死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器单步运行,看看死在哪里
或者全速运行,死机后,点击停止按钮,看死在哪里 ...

产品已经批量,只在一个现场出现,在实验室没发模拟现场故障,尴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已经批量,只在一个现场出现,在实验室没发模拟现场故障,尴尬…… ...

那就不好办啦

网友B:
这种个例不好查找     这种死机  可能是电源不稳定或时钟等不稳定
导致系统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