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来电检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2-19):
可以啊;
不过输入端最好加个反向保护

网友B:
复杂了些。
实际上只需要限流电阻,再与光耦发光二极管串联一支1N4007这类的高耐压整流管即可。

网友C: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意图,如果仅要知道市电的有无,一个指示灯不就搞定。

网友D:
光耦换成普通光敏三极管输出型的,输入侧仅需一只限流电阻,再串一个1N4007或者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即可。注意这样的电路输出的是半周期信号,软件判断需要适当处理。也可以在光耦输出侧接一个RC回路,这样可以得到稳定电压。

网友E:
不可以,
光耦要用普通型号的,不能用可控硅输出的。

楼主(点评):
我这只是符号而已

网友F:
其实找一个线圈电压是220V的继电器就搞定了,线路最简单

楼主(点评):
有道理 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换成普通光敏三极管输出型的,输入侧仅需一只限流电阻,再串一个1N4007或者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即可。注 ...

哥  我只喜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意图,如果仅要知道市电的有无,一个指示灯不就搞定。

要用MCU检测啊 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