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实例运用

楼主(2017-12-19):
WIFI模块实例运用

由于NodeMCU提供简洁明了的API借口,所以调用WIFI还是比较方便的,官方也有大部分的实例可以用来参考的。

station函数运用:运用.sta.sethostname设置nodeMCU模块的名字,方便与其他设备区分。注册一个状态(wifi.STA_GOTIP)监听,当连入wifi的时候会触发回调。最后使用.sta.config接入网络,相当于平时用手机输入ssid和密码。为了方便,我用笔记本共享wifi来给nodeMCU接入。
  • wifi.sta.sethostname("My_NodeMCU")

  • print(wifi.sta.gethostname())

  • function printap(ap)
  •     for k, v in pairs(ap) do
  •         print(k.." : "..v)
  •     end
  • end

  • wifi.sta.eventMonReg(wifi.STA_GOTIP, function()
  •     print(wifi.sta.getip())
  •     wifi.sta.getrssi()
  •     wifi.sta.getap(printap)
  • end)
  • wifi.sta.eventMonStart()

  • wifi.sta.config("mywifi", "1234567890")            //括号里面的信息需要自行修改成自己的

作为AP使用。

需要把wifi设置为station&ap混合模式。使用.ap.config配置ap信息,再把enduser_setup设置成手动模式

  • wifi.setmode(wifi.STATIONAP)
  • wifi.ap.config({ssid="nodeMCU", pwd="12345678", auth=wifi.WPA2_PSK})

  • enduser_setup.manual(true)
  • print("ap ip:"..wifi.ap.getip())
  • print("ap mac:"..wifi.ap.getmac())
  • print("sta mac:"..wifi.sta.getmac())

  • enduser_setup.start(
  •   function()
  •     print("sta ip:" .. wifi.sta.getip())
  •     wifi.setmode(wifi.STATION)
  •   end,
  •   function(err, str)
  •     print("enduser_err:" .. str)
  •     enduser_stop()
  •   end
  • )

网友A:
这个是哪个wifi的模块?

网友B:
TI高性能低成本wifi模块cc3000

网友C:
CC3100 BoosterPack推荐。

网友D:
需要什么硬件配合使用吗?

网友E:
楼主没有驱动程序可以借用。

网友F:
TI的模块吗?

网友B:
SimpleLink. Wi-Fi CC3000,这是一个配套齐全

网友C:
TI的WIFI模块功耗非常低。

网友A:
所有的wifi模块都能兼容吗?

网友F:
nodeMCU的控制芯片是什么?

网友D:
API的接口跟驱动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E:
现在的模块都是直接集成了接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