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各位mplab x ide如何自动格式化代码?

楼主(2017-12-19):
RT,有没有像其他IDE一样的,自动格式化,或者快捷键格式化,谢谢。

网友A:
菜单栏-->源-->格式化。
如果想要按自己的要求格式化,要先在工具--选项--编辑器里设置格式参数,如花括号、源括号是否换行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栏-->源-->格式化。
如果想要按自己的要求格式化,要先在工具--选项--编辑器里设置格式参数,如花括号 ...

谢谢回复,但是好像对汇编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