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保证差分耦合电容的一致性

楼主(2017-12-19):
如下图所示,短路是检测<120Hz差分模拟输入信号的电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保证file:///C:\Users\weehai\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211811154\QQ\WinTemp\RichOle\NIK{0{9P[{)7FVH%WZFA)58.png电容C659和C660有很好的一致性,用过精度为5%的陶瓷电容,但发现效果很差,想找到一种方法,能保证很好的测量效果。

网友A:
用聚*乙烯或者云母电容

网友B:
这两个电容只是隔直。电容的误差,在你这个电路里只会影响高通的截至频率,不影响精度。你说的效果很差,是一个什么概念,什么叫效果很差

网友B:
而且我觉得你这里不需要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