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光耦隔离电路通信

楼主(2017-12-19):
最近在做一个有用到485通信的项目,应项目要求,485通信要做隔离。之前做项目时也经常用到485只是没有用隔离的这种。第一次用光耦隔离通信竟然不通,我觉得原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希望同行能帮忙分析下通信不了的问题在哪里?下面是原理图

调试的时候用USB转485接AB端做数据回环测试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A:
没有其它电路图,应该方向控制还串联电阻、接收有上拉电阻;
从给出的电路看只有一个问题485_TX没有上拉电阻;
从方向控制看,增加了隔离后逻辑电平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它电路图,应该方向控制还串联电阻、接收有上拉电阻;
从给出的电路看只有一个问题485_TX没有上拉电 ...

不明白逻辑电平反向是为什么?

网友B:
注意几个问题:光耦的LED侧驱动电流是否正常,光耦的光敏晶体管输出侧需要合适的集电极或发射极电阻,信号相位也要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明白逻辑电平反向是为什么?

MCU_TX不加光耦时是高电平发送,低电平接收;
加了光耦(你的电路)为低电平发送、高电平接收;

网友C:
光耦接VCC侧485_EN和485_TX和MCU_RX未加上拉电阻,肯定不行,不能传递信号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对,这个是真值表和测试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E:
光耦的隔离耐压、传送速度
信号匹配上拉电阻

网友E:
有专用的485隔离器件

楼主:
我试试加上拉电阻,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