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G极容易导致MOS管损坏

楼主(2017-12-19):
如图是一个PMOS管应用电路,由于应用场合比较特殊,A点是需要裸露在外,用户手指能够触碰到。最近冬天到来,出现部分不良反馈,都是PMOS管损坏,损坏现象为不管A点V1电压怎么变化,输出B点始终为0V。现在分析可能原因是静电从G极灌入,导致MOS管损坏,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R9安装多大的电阻?

楼主:
R9为NC现在

网友B:
V1到栅极间加一个电阻,如果不是应用在快速开通关断情况下,可以加个100K的电阻

网友B:
如果觉得是静电引起的还可以在栅极加一个TVS管啊

网友A:
R9为NC现在

Pmos怎么控制?V1的电位和D1负极的电位是一样的。PMOS是负电压开通,就是G~S极之间的电平是负的(S极高电平,G极低电平)PMOS才开通。

网友A:
如果G极没变化,输出只能是0V。PMOS如果损坏,一般是短路,输出是高电平

网友A:
如果R9接一小电阻,那么一直有输出。你这 个电路是不受控的

网友A:
R2有用吗?

网友A:
NMOS如果损坏,一般也是短路

网友C:
确认是静电问题的话都是要加ESD保护相关芯片的

网友A:
你这个电路,PMOS的选择:Vth要低,大约-0.7V,如何Vth是-3V,MOS仍然无输出。

网友A:
R9选择10K

网友A:
和静电没有关系,这个电路B点只能是0V

网友A:
如果V1有控制的话,R9也要接电阻

网友A:
V1到栅极间加一个电阻,如果不是应用在快速开通关断情况下,可以加个100K的电阻
R77是10M和R77是10.1M有区别吗?

网友D:
当触摸开关用,可是没有静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觉得是静电引起的还可以在栅极加一个TVS管啊

在V1那个点和地之间焊了个ESD管和TVS管,最后实测都会把MOS管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为NC现在

Pmos怎么控制?V1的电位和D1负极的电位是一样的。PMOS是负电压开通,就是G~S极之间的电平是负 ...

需要动作时,V1点的电压会通过电阻分压降至0.33V,这部分电路我就没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G极没变化,输出只能是0V。PMOS如果损坏,一般是短路,输出是高电平

对的。打坏MOS管,MOS管输出一直是有电压的,类似短路一样。

楼主:
有用,R2会让MOS管输出端快速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触摸开关用,可是没有静电保护

可以理解为触摸开关吧。
但是我有加保护器件,ESD和TVS管都试过。就加载V1和GND之间,同样会打坏MOS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为触摸开关吧。
但是我有加保护器件,ESD和TVS管都试过。就加载V1和GND之间,同样会打坏MOS管。 ...

应加在MOS的G-S之间;
S极对地还要1个滤波电容,这个电容也能保护MOS管的S-D不被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加在MOS的G-S之间;
S极对地还要1个滤波电容,这个电容也能保护MOS管的S-D不被打坏 ...

保护器件不是一般一端接地吗,通过GND把电流释放出去呀。

网友D:
你是保护MOS管,那你就要保证MOS管的3个引脚在静电放电时,任何2个引脚之间的电压不能超过极限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1到栅极间加一个电阻,如果不是应用在快速开通关断情况下,可以加个100K的电阻
R77是10M和R77是10.1M有区 ...

请问你懂PMOS得工作原理吗,请好好学习学习再来这评价可以吗,我说的是跟栅极,不是源极,看清楚再说,我估计你连极间的寄生电容都不知道是什么用途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V1那个点和地之间焊了个ESD管和TVS管,最后实测都会把MOS管打坏。

单纯的ESD没用,我都说了要在V1点与栅极间增加个100K的电阻

网友E:
增加二极管和电阻,要节约成本就只加电阻,

网友E:
1989说的很好

网友F:
与地之间加ESD和TVS管,与电源和地之间各反接一个二极管钳位,要静电打不坏的二极管

网友E:
手的电压和3.3V差距太大,超过了MOS的承受范围,用电阻隔离一下,瞬间电流不会高,MOS的压差也会削弱,要明白原理加才有用,如果有稳压管限制压差更理想

网友A:
厉害,那个图就能看到这么多,哈哈

网友G:
一般MOS管的G极要十分小心的保护,即使这样,组装的时候还有一定的损坏概率。
你不但没有保护,还把G极引出来用手触摸,当然很容易坏了。

网友F:
看看教程,人家怎么保护的
http://edu.21ic.com/video/302

网友H:
1989说的有道理

网友I:
R9改成ESD吸收二极管试试

网友J(2018-02-26):
R77改小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