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7-12-19):
请问1.有方法可以让波形变得抖一点吗,类似方波那样
2.为什么会出现绿色圈中那种拐弯的波形,如何消除
谢谢了

网友A:
1.有方法可以让波形变得一点吗,类似方波那样

“抖”?你是想说“陡”吧?

带通滤波,目的是得到尽量接近正弦的波形。要想得到“类似方波那样”,只需将正弦波限幅,即可得到近似梯形波,要波形尽量方,使用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B:
增加滤波器阶数可以让波形变得陡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方法可以让波形变得抖一点吗,类似方波那样

“抖”?你是想说“陡”吧?

对的,谢谢

网友:
减小带宽?增大Q

网友A:
“2.为什么会出现绿色圈中那种拐弯的波形,如何消除”

你的仿真图,下面的两个图不是波形,两个显示屏上面明明标注着“波特测试仪”,显示的应该是波特图(幅频和相频曲线)。波形是要用示波器才可以看到的。
另外,在仿真的电原理图中,上面的两台仪器也不是波特测试仪。这两台仪器有四个端子,倒像是功率表。

网友C:
同样是陡,一个说时域,一个说频域,裤腿穿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为什么会出现绿色圈中那种拐弯的波形,如何消除”

你的仿真图,下面的两个图不是波形,两个显示屏上 ...

是波特测试仪,图中是幅频曲线

楼主:
请问如何增大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波特测试仪,图中是幅频曲线

“幅频曲线”不能称为“波形”。
首帖仿真电原理图中最上面两台仪器也不是波特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频曲线”不能称为“波形”。
首帖仿真电原理图中最上面两台仪器也不是波特测试仪。 ...

那Multisim中波特测试仪是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Multisim中波特测试仪是哪个

Multisim中波特测试仪只有一条输入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Multisim中波特测试仪是哪个

你别听那个人的,啥玩意都不懂,说只有一根线输入,可以判断出他根本不懂波特图示仪的工作原理!!!前天争论增益时,还大谈两个量之比的,就一个输入怎么比啊!呆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别听那个人的,啥玩意都不懂,说只有一根线输入,可以判断出他根本不懂波特图示仪的工作原理!!!前 ...

那请问一下,那该怎么解决我那两个问题

网友D:
楼主说的“陡”应该是增大信号衰减幅度,上面已经有人回答你了,要增加滤波器阶数,如果不知道得话,有专门讲模拟电路滤波器的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下,那该怎么解决我那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原理图中前面部分是SK低通滤波器,后面部分是通过RC-CR变换得到的高通滤波器!
既然低通和高通都是二阶电路,那么所谓的陡最多是-+2,要想更陡要增加阶数!
有人分不清时域和频域,还施密特啥的,那是把人往沟里带啊!

网友C:
第二个问题,你图中第二个波特图图示仪连接有问题,改正后好判断是哪儿问题!

网友C:
然后直接从库里调个理想运放出来,做个buffer,插在两级之间,然后再次仿真看看结果!

网友E:
电路设计先别说,测量仪表的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F:
靠电路要获得类似方波的效果可能不太靠谱哦
当然要获得衰减速率更快的也行,很多级滤波器组成高阶滤波器,什么六阶八阶十二阶巴特沃斯、切比雪夫之类的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数字滤波,对信号频谱分析后选择合适的窗函数,时域加窗处理一下
当然数字信号处理也不可避免有频谱泄露的问题,
就要看滤波器设计的指标了。。。。拐弯的地方应该是滤波器传输函数中引入了一个零点,零点一般出现在运放的输出负载电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
你原理图中前面部分是SK低通滤波器,后面部分是通过RC-CR变换得到的高通滤波器!
既然低通和 ...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设计先别说,测量仪表的参数没有设置好。

没错吧,这是频率的范围,100mHZ到10GHz,要不然无法显示全部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靠电路要获得类似方波的效果可能不太靠谱哦
当然要获得衰减速率更快的也行,很多级滤波器组成高阶滤波器, ...

谢谢了,可以试一下多阶滤波,数字滤波不太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错吧,这是频率的范围,100mHZ到10GHz,要不然无法显示全部波形

你看看6楼帖,波特仪显示的是频率与幅度的关系,不是波形。
如果选择硬件,随便一个另类电路都可以得到“陡波形”(高Q)的带通滤波效果。而且不要电容。

网友G:
LZ:

建议提问要规范。

关于滤波器设计,不是你所想象那样的。任何滤波器的设计,都有一个规范的过程,从技术指标的提出到最后综合设计,有一个完整的规范设计过程。

此外,频率响应图中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波形”本不稀奇,随着你了解的更多,会看到更古怪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吧,这是频率的范围,100mHZ到10GHz,要不然无法显示全部波形

“这是频率的范围,100mHZ到10GHz,要不然无法显示全部波形”

你还是没有区分“波形”和“波特图”。
“波形”是用示波器(无论哪一种示波器)看到的曲线,其横轴是时间。
“波特图”包括幅频曲线和相频曲线,其横轴是频率。
这两种曲线,万不可混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吧,这是频率的范围,100mHZ到10GHz,要不然无法显示全部波形

你觉得看到到幅频曲线很“古怪”,那是因为仿真时使用了uA741这个真实的运放模型。
有源滤波的幅频和相频特性,是根据理想放大器计算出来的。但是,理想放大器根本不存在。以你使用的uA741来说,其单位增益带宽仅1MHz左右。也就是说,uA741在1MHz频率下电压放大倍数已经下降到1倍。频率为1MHz时,有源滤波还存在反馈吗?显然此时反馈和较低频率(例如100Hz)时完全不同。既然1MHz时放大倍数只有1倍,那么出现各种“古怪”的幅频响应曲线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何况你把频率范围一直显示到了1GHz。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建议提问要规范。

明白,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频率的范围,100mHZ到10GHz,要不然无法显示全部波形”

对的对的,我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6楼帖,波特仪显示的是频率与幅度的关系,不是波形。
如果选择硬件,随便一个另类电路都可以得到“ ...

明白,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对的,我说错了

不是“说错了”。我估计,很可能你还没有弄明白波特图和滤波电路是什么,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错了”。我估计,很可能你还没有弄明白波特图和滤波电路是什么,是怎么回事。 ...

波特图就是看它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特图就是看它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

很好。
那么现在我告诉你如何不使用所谓“波特测试仪”看波特图。
先画出你的电原理图。下图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阶低通滤波电路,除信号源外,只有一支电阻和一支电容。我们来看看该一阶低通滤波电路的波特图。

先打开 Simulate ,在一级菜单中选 Analysis,在二级菜单中选 AC Analysis,点击

会出现如下图对话框

在这个标签页中,可以选择扫频范围(图中是1Hz到100kHz)、纵轴是线性刻度还是对数刻度(图中为对数刻度)等等。
但现在还不能开始 Simulate,仿真软件不知道你要看哪一个节点。必须点击左起第二个标签,打开第二个标签页。如下图。

左侧窗口中会列出所有节点。选择你要看波特图的那个节点(如果不知道你要看的那个节点是第几号节点,在电原理图中鼠标双击那条导线,仿真软件就会告诉你。我们当然选择的是电容C1和电阻R1联接处),然后点击中间的 Plot during simulation 按钮,该节点会移动到右边,如下图。

现在即可点击下面的 Simulate 按钮,软件开始仿真。随后会出现下图

在你选择的频率范围内,这个一阶低通滤波电路的幅频曲线和相频曲线同时出现。

更复杂的电路,操作完全与上述过程相同。下图是双二阶带通滤波电路的电原理图和波特图。

下图是双T电桥电路的电原理图和波特图。

注意信号源幅度是归一化的。双T电桥的电原理图中信号源输出幅度我们设定为10V,但波特图幅频曲线仍然显示极低频和极高频处为1V。

用这种方法,只要选择好你要看波特图的那一点,不必像使用波特测试仪那样在电原理图中联接多条导线,清晰明了。

网友C:
#那么现在我告诉你如何不使用所谓“波特测试仪”看波特图。#

这太搞笑了吧???

这仅仅是不同的仿真软件界面里,操作方法不同而已!

我前段时间说过,在IC仿真软件里,直接在主环路内插入直流电压为零的电压源,然后执行AC仿真,然后就可以得到环路增益波特图!

上面操作和楼主所用波特图图示仪,以及张大侠上面的常规操作方法,三者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指定波特图是真对哪两个节点而言的!这个是没有区别的!很明显,楼主使用波特图图示仪,仿真界面更直观,操作更人性化而已!

另外,楼主那种方法,只要拖出个波特图仿真仪,连个线就好了,相比于上面这种菜单操作,简单了不少!然而人家说这种繁琐操作更“清晰明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么现在我告诉你如何不使用所谓“波特测试仪”看波特图。#

楼主那个图要是好好画,看着更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