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马达驱动板求助,用的技领的PAC5223

楼主(2017-12-19):
硬件经过测试已经没问题,但是按照给的代码还有gui配置,电机转老是一卡一卡的,不正常

这个是我马达参数和相应gui参数配置,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问问题要具体。

楼主:
嗯嗯,我刚刚在编辑帖子,这回具体问题图片都有了

网友A:
注意推荐参数的运行平台和你的平台有什么差别,主要关注MCU的性能和时钟频率,差别大的话必须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推荐参数的运行平台和你的平台有什么差别,主要关注MCU的性能和时钟频率,差别大的话必须调整参数。 ...

这个我都没改按官方的参数,我感觉现在就是我参数没对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B(2018-03-18):
刚在用技领的MCU,持续关注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