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32串口中断问题求助

楼主(2017-12-19):
本人目前在写一个32串口中断接收数据的程序,想把一串数据比如:A4 A2 A3 A4 A4...接收并存到一个数组中作数据分析,现在卡在了中断接收这一块,把数据接收到数组get_ch[8]之后,不能在主程序中使用这个数组并且进行数据分析,甚至不能将其元素赋给其他数组,不然串口就不能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佬救助!

楼主:
中断处理程序如下:
char get_ch[8];
static int ch_num=0;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get_ch[ch_num]=USART_ReceiveData(USART1);
            printf("%c",get_ch[ch_num++]);
           //Con_i ++;
                if(ch_num==8)
                {
                        Con_i =0;
                        Rev_flag=1;
                        ch_num=0;
                }
       }
  }

网友A:
这段程序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B:
用不用中断都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程序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一旦在main中想使用数据,就会出现串口初始化好像都失败了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想把数据传递出来也不行。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LED_GPIO_Configuration();

  printf("\r\n  begin.  \n\n");
        while(1)
        {
                Rev_to_Handle();
        }
}
void Rev_to_Handle(void)
{
        int array_num;
        switch(Rev_flag)
        {
                case 1:
                        for(array_num=0;array_num<=8;array_num++)
                {
                        Handle_ch[array_num]=get_ch[array_num];
                        Rev_flag++;
                }
          break;
                case 2:
                  for(array_num=0;array_num<=8;array_num++)
                {
                        Handle_ch[array_num+8]=get_ch[array_num];
                        Rev_flag=0;
                }
                break;
                deflaut:
       break;
                }
}

网友C:
无法理解,怎么操作数据的时候会导致初始化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法理解,怎么操作数据的时候会导致初始化失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判断为初始化失败是因为while()之前打印的那句都打印不出来,才这样判断的,用了一个其他的工程试了之后发现没什么问题。更尴尬了。

网友D:
用双缓冲吧。
还有在中断里请不要使用printf这种很费时的操作。中断处理要尽量的短。

网友E:
1 不要在中断里用printf函数
2 把 if(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中的if改成while
3 清中断标志的命令要放在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双缓冲吧。
还有在中断里请不要使用printf这种很费时的操作。中断处理要尽量的短。 ...

谢谢指导,想问下用FIFO建立缓冲区和提前建立一个容量大的数组存放有什么不同?是数组进中断数据会被保护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不要在中断里用printf函数
2 把 if(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中的if改成w ...

谢谢您的意见,已经改过来了,还是没有解决,不知道哪里的BUG,目前准备用DMA+接受双缓冲试试。

网友E:
你把改过来的代码发上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想问下用FIFO建立缓冲区和提前建立一个容量大的数组存放有什么不同?是数组进中断数据会被保护 ...

FIFO内部也是一个数组,只是它有自己的机制。
你的数组是个全局变量,裸机程序,没有什么会对数据进行保护。都可以读写。

网友F:
数组下标越界。。。char get_ch[8];
这个数组的下标是0-7,没有8.但是你main函数里面的循环条件是<=8,可以循环到8。。。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改过来的代码发上来

char get_ch[8];
static int Handle_ch[16];
static int ch_num=0;
int Con_i=0;
int Rev_flag=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72);
        delay_ms(10);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LED_GPIO_Configuration();

  printf("\r\n  begin.  \n\n");
        while(1)
        {
                Rev_to_Handle();
        }
}
void Rev_to_Handle(void)
{
        int array_num;
        switch(Rev_flag)
        {
                case 1:
                        for(array_num=0;array_num<=8;array_num++)
                {
                        Handle_ch[array_num]=get_ch[array_num];
                        Rev_flag++;
                }
          break;
                case 2:
                  for(array_num=0;array_num<=8;array_num++)
                {
                        Handle_ch[array_num+8]=get_ch[array_num];
                        Rev_flag=0;
                }
                break;
                deflaut:
       break;
                }
                //½«Handle_chµÄÊý¾Ý´«µÝ¸øData_Handl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get_ch[ch_num]=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1_Put_Char(get_ch[ch_num++]);
         //Con_i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if(ch_num==8)
                {
                        Con_i =0;
                        Rev_flag=1;
                        ch_num=0;
                }
  }
}

楼主:
调试的时候发现的初始化之后就进入了硬件错误
stm32f10x_it.c中的这个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网友E:
你要尝试把发送指令放在主循环里

网友E: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get_ch[ch_num]=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1_Put_Char(get_ch[ch_num]);  // 这个注销掉
         ch_num++;
         //Con_i ++;
                if(ch_num>=8)  //这里改为 >=
                {
                        Con_i =0;
                        Rev_flag=1;
                        ch_num=0;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放在这里清除中断标记
}

主程序里不要对Rev_flag做操作。主需要初始化时做一次清零就行了

网友E:
volatile int Rev_flag; // 这样声明这个变量

网友G:
是中断程序不能运行吗?

网友H:
USART_ReceiveData在这里读取?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中断处理程序如下:
char get_ch[8];
static int ch_num=0;

你的代码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中断处理程序如下:
char get_ch[8];
static int ch_num=0;

不是直接串口读取寄存器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中断处理程序如下:
char get_ch[8];
static int ch_num=0;

上传一下配置中断的代码。

网友G:
单步调试能不能运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调试的时候发现的初始化之后就进入了硬件错误
stm32f10x_it.c中的这个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这个函数没定义吗?

NVIC_Configu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E:
volatile int Rev_flag; // 这样声明这个变量

在主函数中改成这样之后,发现好像传递数据还是不行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72);
        delay_ms(10);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LED_GPIO_Configuration();

        printf("\r\n  begin.  \n\n");
        while(1)
        {
        int array_num;
        if(Rev_flag)
        {
                Rev_flag=0;
                for(array_num=0;array_num<=8;array_num++)
                {
                        Handle_ch[array_num]=get_ch[array_num];   //这一句必须注释掉,也就是传递数据还是不行?
                        USART1_Put_Char(get_ch[array_num]);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中断程序不能运行吗?

是调用数据就出现bug,程序卡在硬件错误的函数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USART_ReceiveData在这里读取?

嗯,对的

楼主:
中端配置程序如下: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USART1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configure USART1 PA9,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9;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Mode_IPU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 Mode Config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BaudRate =115200;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StopBits =USART_StopBits_1 ;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
        USART_ITConfig (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NVIC_PriorityGroup_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直接串口读取寄存器吗?

这个都可以的吧,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是调用库里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步调试能不能运行?

单步调试的现象就是开始就跳进了“stm32f10x_it.c”里下面这个函数,应该就是出现了硬件BUG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函数没定义吗?

NVIC_Configuration();

定义了的,30楼是初始化的函数

网友K:
char get_ch[8]数组下标越界

楼主:
我重新写了一遍,然后发现问题没有了,不是很懂。
最新的代码如下:
#define BUF_Size 32

static int ch_num=0;
char get_ch[BUF_Size];
volatile int Rev_flag=0;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 USART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USART1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1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Clear the IT bit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
        USART_ITConfig (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NVIC_PriorityGroup_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get_ch[ch_num]=USART_ReceiveData(USART1);
                ch_num++;
                if(ch_num>=BUF_Size)
                {
                        ch_num =0;
                        Rev_flag=1;
                }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72);
        delay_ms(10);
        USART_Config();
        delay_ms(10);
        USART1_Puts(" \r  Begin \r\n");
        while(1)
        {
                if(Rev_flag)
                {
                        Rev_flag=0;
                        USART1_Puts(get_ch);
                }
        }
}

网友L:
断点调试一下,应该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断点调试一下,应该不难的

调试发现开始就进入了硬件错误
跳进了“stm32f10x_it.c”里下面这个函数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网友E:
USART1_Puts(get_ch);
这个有可能出问题,get_ch是个数组
有可能你那个USART1_Puts 是要求有结尾的,你这个数组没有标明结束位置(就是不知道需要发送多少个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ART1_Puts(get_ch);
这个有可能出问题,get_ch是个数组
有可能你那个USART1_Puts 是要求有结尾的,你这 ...

这个是可行的程序,之前的没有用这个,Puts里面输出的是字符串。之前的程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X_LEN 25600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串口初始化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中断初始化
uint RX_DATA_Handler(void);
void Rev_to_Handle(void);

char get_ch[8];
static int Handle_ch[16];
static int ch_num=0;
int Con_i=0;
volatile int Rev_flag=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72);
        delay_ms(10);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printf("\r\n  begin.  \n\n");
        while(1)
        {
        int array_num;
        if(Rev_flag)
        {
                Rev_flag=0;
                for(array_num=0;array_num<8;array_num++)
                {
                        //Handle_ch[array_num]=get_ch[array_num];
                        USART1_Put_Char(get_ch[array_num]);
                }
        }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get_ch[ch_num]=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1_Put_Char(get_ch[ch_num++]);
                ch_num++;
         //Con_i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if(ch_num >= 8)
                {
                        Con_i =0;
                        Rev_flag=1;
                        ch_num=0;
                }
  }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USART1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configure USART1 PA9,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9;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Mode_IPU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 Mode Config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BaudRate =115200;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StopBits =USART_StopBits_1 ;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USART_InitSt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ucture);       //串口接收中断使能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                         //清中断,以免一启用中断后立即产生中断
        USART_ITConfig (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NVIC_PriorityGroup_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E:
随便你吧。
有些东西说了你未必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你吧。
有些东西说了你未必明白

额,可能就是某些地方代码写的不规范,才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吧。
现在问题算是解决了吧,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