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继电器控制大功率容性负载(LED灯)

楼主(2017-12-19):
如下图所示,现在需要做一个墙上开关,用MCU控制继电器,来控制灯的通电和断电。灯的规格是12个9W的灯泡,请问继电器需要做什么保护电路吗?还有继电器的额电电流怎么选?

网友A:
这个功率防止继电器感应冲击就行了。https://bbs.21ic.com/icview-2032224-1-1.html
看这个贴,下载这个电子书,里面有讲过这个问题。

网友B:
不合适,改为过零触发光耦+双向可控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