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斑马纸能直接焊接在PCB上吗?怎么上锡?用这种T型烙铁头

楼主(2017-12-19):
斑马纸能直接焊接在PCB上吗?怎么上锡?

网友A:
焊接FPC连接器把排线卡进去是不是好点

网友B:
这种斑马纸是热压的,不是焊接的

网友C:
不需要用锡焊接。将斑马纸的黑色部分与PCB的焊盘或者LCD玻璃基板的对应线路上,然后用LZ图片里面的热压头压在斑马纸上5-10秒钟后再松开,斑马纸就连接在PCB焊盘上了。一些对成本很敏感的产品上用的还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