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同一份代码,232串口打印正常,485打印不正常,求解

楼主(2017-12-19):
同一份代码,232串口接到电脑打印正常(N76E003开发板),然后换成485转232电脑打印不正常(公司板子)。

网友A:
怎么个不正常?是丢帧还是缺斤少两,还是根本乱码。

网友A:
可能是你这转换的问题,应该跟单片机软件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这转换的问题,应该跟单片机软件无关。

确认485模块那里硬件有问题,软件这边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不正常?是丢帧还是缺斤少两,还是根本乱码。

232打印1个字节,485打印变成了2个字节并且数据都不对。

网友:
是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B(2019-02-14):
你好,在不在?
最近我在做新唐N76E003使用RS485芯片,但是始终只能发送数据,无法接收数据,请问你这边能提供帮助吗?谢谢

网友C:
有去控制RS485的TX ENABLE脚位吗?

网友D:
转换模块问题?

网友E:
转换出了问题。

网友F:
进入模块的信号是正确的,出来错了,肯定跟单片机无关了。

网友G:
?看样子是转换模块问题。不知道这个芯片直接支持485不

网友A:
你先确认是不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A:
找个靠谱的信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