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探讨下电源的输入与地之间耐压的测试方法

楼主(2017-12-19):
用工频耐压测试仪打开关电源的输入与地之间的耐压,测试电压AC1500。以前一直测试没问题,今天有几台测不过,仔细研究了一下,觉着我的测试方法是错的,贴几张图。
        原先我打耐压不区分耐压测试仪的输出端,随意接到开关电源的输入与地线之间测试。今天我问了一下耐压测试仪厂家,回复说不用区分,问了开关电源厂家,也说不用区分。不死心问了一个老工程师,回复说要区分,有问了一个做开关电源还不错的工程师,说要区分

楼主:
我在图中画了我认为正确的接法和错误的接法。耐压测试仪的一端确定是接大地的,开关电源的输入地也是接大地的,这个我实际用万用表打过。我觉着按照我画的错误接法,耐压测试仪的两个输出是短接了的,是不对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结贴,是我自己想错了

网友A(2019-11-01):
引用 楼主:
结贴,是我自己想错了

你好。请问具体哪个接法正确?
如果要求交流输入对地打AC3000V,对电源有何要求。如何优化?

楼主(2020-05-11):
主要是考虑Y电容的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具体哪个接法正确?
如果要求交流输入对地打AC3000V,对电源有何要求。如何优化? ...

主要是考虑Y电容的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