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76e003如何使用串口下载?

楼主(2017-12-20):
n76e003在使用icp烧写串口下载的引导程序Bootloader之后,如何使用串口下载?需要哪个软件?需要特定的串口下载器还是普通的usb转串口的小板就行?第一次发帖,还请大佬指教。

网友A:
到官网下载ISP工具,通过UART更新程序

网友:
需要做IAP吧,就是Bootloader

网友B:
新唐官方有的,你去这个单片机下面,里面有个软件,点进去。。

网友B:
下载这个软件,试试看。好像就是这个
http://www.nuvoton.com.cn/hq/pro ... 76e003/?__locale=zh

网友C(2018-06-11):
楼主的BootLoader编写如何了,参考一下。

网友:
网上有很多例子,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D(2018-10-10):
网上购买个仿真器

网友E(2018-11-20):
用串口下载主要是在很多电路板空间不够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从串口下载更方便些,楼主最后找到相关的BootLoader ? 分享下

网友F(2019-03-30):
搞不懂,串口下载那么方便,为何不把固件烧录好直接出厂,让客户用仿真器下载,然后再折腾一遍,用串口下载,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