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楼主(2017-12-20):
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二极管?TVS贴片二极管封装丝印显示PJ6086CG这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是小米空气净化器2代主控板上面的,在保险后面。

网友A:
是608G(1000V,6A)快恢复二极管?
提供线路图?

网友B(2018-02-23):
CG才是TVS的型号,SMBJ28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