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柱电路疑问

楼主(2017-12-20):
如图:左边的电路,没有输出,为什么呢?(输入为+5V方波)

楼主:
加基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是真实电路,Q1和Q2已经烧毁。
电源V3两端电压经Q1发射结和Q2发射结短路。

网友B:
这种简单图腾柱一般都是 CMOS 才用。TTL 的话用的图腾柱和 CMOS 大不一样。

网友C:
NB,中间电压的时候两个管子都导通。
一般Vcc为3.3V的电路,0~0.4下管导通,0.4~2.9两个管子都关闭,2.9~Vcc上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真实电路,Q1和Q2已经烧毁。
电源V3两端电压经Q1发射结和Q2发射结短路。 ...

没那么严重吧

楼主:
原来想,既然是放大,不要光放大电流吧,就改共集电极看看,结果发现这么多问题...看来,共发射极的结构跟共集电极结构完全是两码事...

不过图腾柱本来就是线性放大电路,“发烧”实属正常。

网友A:
不相信的话,两支互补三极管实际搭个电路再上电试试?

网友D:
LZ是把三极管的3个脚当成随机组合的器件,这个组合不行换一个组合。

网友E:
电源功率小也可能不会烧坏,但是会很烫手,可热可热的了。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留出两个管子的死区时间,否则两个管子同时导通烧毁,可以两个基极个串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