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是你,你会怎么做?

楼主(2017-12-20):
如题:如果你是硬件工程师,现在公司忙不过来,想再招一个,请问,你会如何按你的想法去面试他?再有,你会问他什么样的技术性问题,才能算他过关呢?

网友A:
你首先心里要有个定位,想找什么样的人,想让他在那方面比较精通,你自己都没主意,那还找个屁,另外,公司忙不过来就找人,那以后闲下来是不是还要裁人那,你们公司想法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心里要有个定位,想找什么样的人,想让他在那方面比较精通,你自己都没主意,那还找个屁,另外,公司 ...

别那么激动嘛。我是打算明年找硬件方面的工作,所以,想咨询一下你们,看会提到一些什么样的技术问题!
特别是在原理图或者牵涉计算这一块的。

网友A:
不好意思啊    我还以为是公司招人呢,原来是你想找工作啊

网友A:
如果是新毕业的学生,校招的话基本上,不会怎么特别深入的问专业知识,只看学校和专业

网友B:
你要知道你招的人的定位:
1.技术员;
2.EDA工程师;
3.硬件设计工程师;
4.电子工程师;(可能不准确)
分别要求不一样,会焊接,认得的常用的被动元件和IC,辅助你调试;会eda工具,能够布局布线;会选型,知道项目的难点和节点;软硬件都要会,看的懂原理图,写的动驱动;
我猜测楼主在小公司,还是招全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你招的人的定位:
1.技术员;
2.EDA工程师;

哈哈哈,谢谢指点,我只是搞硬件的,会layout,看datasheet,设计原理图,就是没有写过什么文档之类的东西,什么测试不是很懂。准备找工作,所以,就想看看外面招人,都会问些什么。之前是做维修,然后做助理,然后做了2年,感觉做助理已经没有发展了,应该升高一个层次,所以,,,,,,还望指教!

网友C:
工程师除了要有一定程度的技术,还要有独立的想法,最好能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师除了要有一定程度的技术,还要有独立的想法,最好能创新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