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运行程序中擦除flash出错

楼主(2017-12-20):
我想在该单片机的flash最后的0x400一页保存一些数据,擦除时出现硬件错误中断,第一次直接烧写不擦除不会错误,烧第二次时由于没有擦除也会烧写不成功导致错误;现在问题是不能擦除,一擦除就硬件错误中断,页大小是0x400,文档上是可以按页擦除的,单我按两页0x800擦除也不行;这个擦除程序在stm32f303cb和stm32f302cb都没有问题,正常擦除和烧录数据,换到这个单片机就不行了,stm32f303cb的页大小是0x800,也是按页擦除,都没有问题,怎么这个单片机就不行?

网友A:
你检查下是否擦除错FLASH地址了

网友:
指针越界了?

网友B:
需要解除寄存器保护吗

网友C:
看看你单片机HEX烧录位置在哪儿,或者直接在程序里开辟这么一块空间。

网友C:
好像用const 静态变量可以定义一段这个空间,用取地址命令找到位置,操作。

网友D:
030FLASH地址不一样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硬件错误是看门狗复位时间过短,周期是10ms,flash擦除时间十几ms,所以出错,把看门狗时间改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用const 静态变量可以定义一段这个空间,用取地址命令找到位置,操作。 ...

const定义的变量都是放在flash的,直接修改会报错的,要解锁flash并擦除才能修改的

楼主:
现在新的问题是最小擦除大小问题,我自己买的同型号单片机最小擦除空间是512字节,而公司打样的是1k,比如擦除地址填0x8003C00,我自己的单片机只把3c00到3dff之间的擦除,公司的单片机把3c00到3fff的擦除,这就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