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加工,掉料和余料问题

楼主(2017-12-20):
以前贴片加工委托南京做的,掉料比较少,余料全部返回。

最近贴片加工委托杭州做的,掉料比较多,sot23封装的IC一共掉了7个,比例超过1%,原因是机打掉料。
关于余料,他们说阻容50pcs以下不返还,IC等其它余料全返还。
这次是100pcs电路板,做了钢网。

请问一般贴片加工厂,sot23封装的掉料比例可以保证多少?余料能不能全返还?

低价值0603以下的阻容元件,如果掉料比例高一点是可以的。

网友A:
样板就不用纠结这些吧 只要保证板子上对就够了 其实机贴 最好是整盘料 抛料实属正常  至于你讲的掉了7个  你总共给了多少料?料少 机器贴不了 手摆 镊子绷飞很正常
话说样板我也可以帮你做的 余料全退

网友B:
我司专业SMT焊接加工 17502153798

网友C:
主要的器件、IC,小批量是零损耗,批量 1/1000,但是事后所有的物料都需要退回(不管好坏)。
掉料一般需SMT厂家埋单

网友D:
你好,样板贴片可以找我喔,Q:3129253142。苏州昆山本地,看路程可以免费上门服务(取送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