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型三极管后接一个PNP型三极管怎么分析

楼主(2017-12-20):
如图 NPN型三极管的集电极接了一个PNP型三极管的基极
当MET输出为高电平的时候,Q9导通 Q7也导通
当MET输出为低电平的时候,Q9截止 那么Q7呢?高阻状态下Q

网友A:
没毛病,同时导通 同时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同时导通 同时截止

您的意思是Q7的状态是随着Q9的状态吗?
那为什么输入为高阻状态时 Q7截止吗?不太明白

网友B:
没毛病,同时导通 同时截止
把电路从中间劈开,单独分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Q7的状态是随着Q9的状态吗?
那为什么输入为高阻状态时 Q7截止吗?不太明白 ...

Q7有上拉电阻!

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这样的问题其实不应该拿到论坛上来说的。
买一本书,甚至学校里面的课本都行,好好理解PN节,BJT,MOS,电容,电感这些。
学电子这点功夫是基础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毛病,同时导通 同时截止
把电路从中间劈开,单独分析

Q9截止的时候,Q7的基极是高阻状态 我不明白为什么高阻状态下Q7是截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Q7有上拉电阻!

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这样的问题其实不应该拿到论坛上来说的。

好的 谢谢您

楼主:
我明白了 高阻状态下 Q7be两端的电压相等 Q7截止 R70起限流作用

网友D:
达林顿接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