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模拟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17-12-20):
老师最近让我用ADS验证一个滤波器电路,如图所示。我验证出来的通带和图上写的160M低通不一样。
ADS只能设计单端的滤波器,这里的输入输出都是差分的,但差分滤波器的中间右接地了,可否分把差分信号开来看成两路信号,然后也把滤波器分开来看。(我在ADS上就是这样验证的,但是截至频率完全不对,我使用的是红色字体的电容电感值)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A:
如果你的差分阻抗为100欧到100,那你先按50欧到50单端结构综合滤波器,合并成平衡结构后去掉虚地,降线间的电抗串联起来。如图中原来线间两个120p电容串联替换成一个60p电容。

网友B:
楼上说的是综合即设计,OK!
不过楼主是在做验证,通不过的原因估计是验证时没有考虑滤波器两端的阻抗(源阻抗与负载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综合即设计,OK!
不过楼主是在做验证,通不过的原因估计是验证时没有考虑滤波器两端的阻抗(源阻 ...

很有可能

楼主(2018-06-06):
感谢回复,很长一段时间忙其他事情没有及时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