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彩led显示屏技术指标

楼主(2017-12-20):
LED全彩屏技术指标解析,LED全彩屏由三基色组成,也就是红绿蓝三种颜色经过驱动芯片所导引的信号可以显示目前我们肉眼可看到的任意颜色,目前LED全彩屏主要以文字、图片、视频三种表现形式,通常广泛用于广场、商场、车站等场所。LED全彩屏像素是画面上可以被独立控制的最小单元,PIXEL是pictureelement的缩写,在三基色屏幕上,像素由三部分组成:红,绿,篮,每一部分由一个或几个led组成,理论上,分别调节红,绿,蓝的亮度,可以表现出任意颜色,LED全彩屏常用的产品参数。

GAMMA矫正
这是一种通过变换函数来减少灰度数量,从而产生一个更接近真实环境的色彩和对比度,led全彩屏实际表现的颜色受到很多限制,当夜晚时,必须降低屏体亮度,此时能够显示的色彩就会减少,因此,数位RGB显示的色彩肯定少于16M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高层次的灰度,1Bill色的系统(红绿蓝各1024级色)可以表现更真实的色彩,因为从256级灰度扩大到1024级,极大的丰富了可表现的色彩数目。

灰度
LED全彩屏能表现的色彩数量取决于RGB三色的灰度等级,在标准的全彩屏幕中为256级灰度,对于体育场馆的LED全彩系统,256灰度是不够的,无法准确的恢复还原色彩。也称色彩深度,指不同亮度的数量,红绿蓝有各自的灰度,在全彩色系统中一般是256级灰度,可以产生256X256X256=16,777,216种颜色,在PC中称为24位元色,在LED全彩屏系统中称为8位元系统。

一致性
LED全彩屏整个画面的品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LED的一致性。一致性的问题是LED固有的问题,当LED全彩屏生产时。他们的亮度,视角,还有其他的特性实际上都不统一,这些参数分布在某一范围,制造商工艺控制的越好,这个范围越小,选用优质厂商提供的LED可以减少调试的工作量,人眼对颜色和亮度的敏感度相当高,对于LED之间的差别很容易察觉,特别在高亮的显示系统中,这种差别更大,设计者必须采用各种技术来消除这种差别,增加一致性,LED显示屏厂家在采购LED灯珠时通常会要求灯珠供应商提供灯珠参数最接近的分档。

虚拟像素技术
也称共用像素或动态像素,将4倍于物理像素的像素快速的按奇偶列和奇偶行分4次送到物理像素上显示,其效果相当于将间距缩小一半,其成本与传统做法基本相比,基本没增加,但可以做到原来4倍的解析度。

间距
相邻像素的中心距离,间距越小,可视距离越短。

色差
LED全彩屏由红绿蓝三色组合来产生各种颜色,但这三种颜色由不同材料做成,视角是有差异的,不同LED的光谱分布都是变化的,这些能被观测的差异称为色差。当偏过一定角度观察LED时,其颜色发生改变,人眼判断真实画面的色彩的能力(比如电影画面)比观测电脑产生的画面要好。

解析度
通常用于数位显示设备,表示总的像素数量,一般写成宽X高的形式,如800X600。

可视角度
当观察者面对LED全彩屏时可以看到的最大亮度,当观察者向左或右移动时,看到的亮度会减小,当亮度减到最大亮度的一半时,此时所处的角度加上向反方向移动得到的角度之和,称水准可视角度,垂直可视角度用同样方式测量。LED全彩屏厂家会给出具体参数。

可视距离
对于各种LED全彩屏来说,最佳的观察距离应该是人眼无法分辨出像素的最小距离,,这个距离大约是点间距的3400倍。电视和电脑的观测距离通常要小于这个要求,但可接受的距离不能小于点间距的1700倍。

亮度
LED全彩屏亮度在任何显示设备中都是最重要的参数。亮度的主单位叫烛光(candela),用CD表示,单个LED的亮度通常用millicandelas,MCD,即千分之一CD,把一个平方米的LED亮度加在一起,就得到单位面积亮度,用尼特(NITS)表示,1NITS=1CD/m2

帧频
LED全彩屏每秒显示的图像帧的数量,通常取决于输入的信号(25fpsforPAL,30fpsforNTSC)

画面更新率/刷新率
LED全彩屏画面更新的速率,通常用赫兹表示(Hz),与帧频是不同的。

场频
PAL和NTSC的一半帧,因为PAL和NTSC是隔行扫描,每次刷新只显示半帧图像。

色温
红绿蓝三色的亮度必须平衡才能准确的还原真实色彩,换句话说,LED全彩屏的白色必须是白色,而不是粉红色。如果红绿蓝都处于最高亮度,混合出的色彩通常不是白色,为了得到白色(通常称为6500K色温),红绿蓝中须有一个或两个的亮度调低,为了获取正确的白色,必须反复测量调整亮度,这个过程称白平衡,联合汇业科技LED全彩屏价格很有竞争力。

纯绿和真绿
过去30年,各种颜色LED被相继开发出来,首先是红色,黄色,黄绿色,蓝色LED和纯绿LED在90年代相继被日亚工程师发明.至此,制造LED全彩屏幕成为可能.播放视频的LED全彩屏必须用纯绿,如果用黄绿来做,颜色肯定不真实,如果一个像素里绿管的数量很多,比红管和蓝管的数量多,那肯定是黄绿管,因为黄绿的亮度不够,必须用多个,但黄绿LED价格低廉。(星光彩科技www xgcled 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