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植znFAT的问题

楼主(2017-12-20):
在这篇帖子看到用149读sd卡的,想试试,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72584-1-1.html
本人C语音一般,IO接口的代码看的不是很明白,请教大家怎么定义的
sdx.h文件中
#define SD_SCL_PIN 0
#define SD_CS_PIN  1
#define SD_DI_PIN  6
#define SD_DO_PIN  3
#define SET_SD_PIN(n,val) (val?(P1OUT|=(0X01<<n)):(P1OUT&=(~(0X01<<n))))
#define GET_SD_PIN(n)     ((P1IN&(0X01<<n))?1:0)
spi.h文件中
#define SET_SPI_SCL (P2OUT|=(0X01<<0))
#define CLR_SPI_SCL (P2OUT&=(~(0X01<<0)))
#define SET_SPI_SI  (P2OUT|=(0X01<<1))
#define CLR_SPI_SI  (P2OUT&=(~(0X01<<1)))
第一个文件用P1,第二个用P2,请教大家解释一下上面的代码

网友A:
这只是 底层, 用于实现 SPI 的信号控制的宏定义. 是 GPIO 引脚读写的宏定义.
跟硬件的端口配置有关, 如果你的引脚设置不同, 那就改成你的引脚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 底层, 用于实现 SPI 的信号控制的宏定义. 是 GPIO 引脚读写的宏定义.
跟硬件的端口配置有关, 如果你 ...

谢谢回复,关键我不懂作者是如何定义阵脚的,比如哪个是时钟,哪个是数据的接收、发送。原谅小白的无知提问

网友B:
楼主说的是SD卡的连接吗?

网友C:
上面定义的SPI都是P2口上的.

网友B:
模拟的SPI接口的.

网友C:
DI和DO还有SCL.

楼主:
谢谢回复,我看代码不是很明白,能解释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的SPI接口的.

是的,但是看不出作者是如何定义针脚的

网友D:
SD卡不是SPI方式吗?

网友D:
楼主你的硬件设计好了吗?

网友E:
这个还是SD卡的设计介绍参考的哈

网友F:
这个不就是基于SPI总线的SD卡的数据读写操作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硬件设计好了吗?

淘宝买的microSD卡套啊,自己做的msp430f449的板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关键我不懂作者是如何定义阵脚的,比如哪个是时钟,哪个是数据的接收、发送。原谅小白的无知提 ...

我也没看懂那段定义,建议直接问问作者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看明白了,只管sdx的定义就行了,spi的不管

网友B:
第一个是检测SD卡。

网友H:
这个怎么定义的就怎么使用就行了。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J:
SD卡使用的是P1

网友I:
宏定义的产品。

网友J:
后面的SPI使用的P2口。

网友H:
楼主对这个配置有什么不懂的吗?

网友K:
不同的IO口而已。

网友L:
SD卡接口就是P1口。

网友L:
SPI定义的就是P2口。

网友K:
宏定义实现的。

网友M:
建议换个文件系统,我之前也移植过znfat,但最后在产品上如果批量性存储数据的话,实时性很难达到要求。
后来不得已改成fatfs。
不是说它写的不好,用来跑跑开发板上的例程还是可以的。

网友N:
不是硬件电路有了吗

网友O:
znFAT么有研究过。

网友P:
只是定义的IO分配。

网友N:
这个不是G2mcu吗?

网友O:
FATFS这个有移植的算法。

网友P:
楼主看看代码是怎么调试,再自己分配IO就行。

网友Q:
SD卡的设计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R(2018-01-21):
楼主对硬件IO有要求吗

网友S:
你说的硬件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S:
就是P1和P2口的IO。

网友R:
不是定义的有IO口吗

网友T:
上面不是写了P2最为SD的驱动了吗

网友:
就是模拟SPI

网友T:
楼主没有原理图吗?

网友:
SPI的IO分配,使用的宏定义。

楼主(2018-02-21):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