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和wifi共存问题?

楼主(2017-12-20):
请问目前蓝牙和wifi 2.4G 共存问题除了PTA接口这种处理方式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要么时分,要么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时分,要么频分。

时分:分不同时间运行?我这边需要两个模块同时运行
频分:在不同频段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分:分不同时间运行?我这边需要两个模块同时运行
频分:在不同频段使用? ...

同时就只能用频率区分,绝对不能同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