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全桥驱动去饱和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7-12-20):
【不懂就问】
如图,上面是看到TI设计资料里的一部分,是一款IGBT驱动芯片
其中在去饱和保护设计时,有这么一段说明
“在开关感性负载时,会导致IGBT续流二极管上出现较大的瞬时正向电压变化
这会使得DESAT引脚上出现较大的负电压尖峰,会从器件中消耗大量电流
为了将这些电流限制,可用一个100-1000Ω的电阻和DESAT二极管GL41Y串联
,再选用一个肖特基二极管MM3z12vb,效果更好
可以确保在低电平下,把DESAT输入钳位到GND”

【1】所说的肖特基二极管D2和R1连用,限制尖峰引起的电流,是什么工作原理?
【2】下图全桥中,当要导通上管时,u点相当于是地,但是下管不同,u点是悬浮的,如何确定?

网友A:
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这么解决的

1)给DESAT限制电压了,
2)问题不明确,如何确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这么解决的

1)给DESAT限制电压了,

在下管截止时,u点是悬浮的,如何确定u点是上管的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下管截止时,u点是悬浮的,如何确定u点是上管的地

U点作为上管得的参考电平跟下管截止还是导通有什么关系

网友A:
问题1描述的顺时的电压尖峰跟你图中使用的二极管的寄生电容有关,你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点作为上管得的参考电平跟下管截止还是导通有什么关系

问题是这样来的
原来在用MOS管驱动芯片时,比如 IRS2011驱动全桥的逆变器
它在控制驱动同一个桥臂的上下两个MOS管
就是因为下管截止时,上管的GND是悬浮的
所以才采用了自举电路来给上管供电
所以我类比到现在的问题上,就是U点的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样来的
原来在用MOS管驱动芯片时,比如 IRS2011驱动全桥的逆变器

任何的点都可以作为参考电平

网友B(2018-04-11):
在下管截止时,u点是悬浮的,如何确定u点是上管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