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SCI发送与接收,遇到一个问题,求大家指点

楼主(2017-12-20):
IAR, cic, ic, ICT, pi
采用中断方式触发
出现的情况如下;
1.将自身输入输出短接,发送单个字节一直可以;发送一条数据,实验27次,成功了20次
2.与PC连接,使用串口助手接收数据,PC接收数据正常,但是DSP接收不到PC发的任何数据
3.自身与另外一个板子B互测,自身发送数据正常,板子B回发相应数据正常,自身偶尔才能接收到板子B数据。(实验23次,成功了3次)
通讯很不稳定,想不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下面是SCI配置
SciaRegs.SCICCR.all = 0x0007;
SciaRegs.SCICTL1.all = 0x0003;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 1;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 1;
SciaRegs.SCIHBAUD = 0x05;
SciaRegs.SCILBAUD = 0x15;
SciaRegs.SCIRXST.bit.OE = 0;
SciaRegs.SCICTL1.all = 0x0023;
IER|=M_INT9;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 = 1;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2 = 1;
EINT;
ERTM;

网友A:
感觉自身的接收端, 接触不良

网友B:
自发自收可以  说明配置是对的

网友C:
不用想,程序不对,自发自收都不是100%正确
,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