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7的竖屏显示问题

楼主(2017-12-20):
使用480*800的竖屏,当定义为width 800,height 480时,只显示上半部分屏。修改为width 480,height 800时,屏幕直接就花了。
在dev.c里面,请问新唐的工程师,是否还要修改其他地方?
#ifdef CONFIG_LG4573A_800X480
        /* LG4573A 800x480 TFT Panel , 24bits*/
        [0] = {
#ifdef CONFIG_FB_SRCFMT_RGB888
                .type                = LCM_DCCS_VA_SRC_RGB888,
                .bpp                = 32,
#elif defined(CONFIG_FB_SRCFMT_RGB565)
                .type   = LCM_DCCS_VA_SRC_RGB565,
                .bpp                = 16,
#endif
        #if 1
                .width                = 480,
                .height                = 800,
                .xres                = 480,
                .yres                = 800,
                .pixclock        = 20000000,
                .left_margin        = 31,
                .right_margin   = 2,
                .hsync_len      = 9,
                .upper_margin        = 16,
                .lower_margin        = 1,
                .vsync_len        = 5,
        #else
                .width                = 800,
                .height                = 480,
                .xres                = 800,
                .yres                = 480,
                .pixclock        = 20000000,
                .left_margin        = 88,
                .right_margin   = 40,
                .hsync_len                = 48,
                .upper_margin        = 32,
                .lower_margin        = 13,
                .vsync_len                = 3,
        #endif
#ifdef CONFIG_FB_SRCFMT_RGB888
                .dccs                = 0x0e00020a,
                .fbctrl                = 0x03200320,
#elif defined(CONFIG_FB_SRCFMT_RGB565)
                .dccs                = 0x0e00040a,
                .fbctrl                = 0x01900190,
#endif
#ifdef CONFIG_FB_LCD_16BIT_PIN
        .devctl                = 0x050000c0,
#elif defined(CONFIG_FB_LCD_24BIT_PIN)
        .devctl                = 0x070000c0,
#endif
                .scale                = 0x04000400,
        },
#endif

网友:
肯定不是简单的修改这一处地方,传递过来的图像这么一改,肯定是超出界限了。

楼主:
示波器显示的HSYNC、VSYNC信号都是按照480x800的分辨率输出的,显存空间大小也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呢?

网友A:
貌似这个版块用这个芯片的不多,给你个方法,你在这个论坛搜索这个关键词,看看之前谁用过这个芯片,然后专门问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版块用这个芯片的不多,给你个方法,你在这个论坛搜索这个关键词,看看之前谁用过这个芯片,然后专 ...

还真是找不到人啊。

网友B:
这个芯片官方的资料没有公开,所以用的人不多,用的人都是保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