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音模块

楼主(2017-12-20):
我们是一个学习小组,然后在做一个具有播报功能的计价器,然后我们的打算是利用单片机计价,然后通过传输到语音模块播报出价格“您本次的消费为—*币”。鉴于我们已经买到的语音模块,我们的想法是1:语句与消费的价钱通过模块直接播报:2:语句由模块播出,数字由蜂鸣器实现;3:只播出语句,数字显示在LED上。。。我们目前的模块是MY2480-16p但是貌似是只能实现2和3,所以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语音模块能实现1的功能

楼主:
希望大神能回复此贴,指导一下小菜鸟

网友A:
有存储语音的语音模块。你可以把这一句语音分为多个段(比如每个数字为一段,十、百、千、元各一段,“您本次的消费为”这一句是一段),按照实际的计量数据,选取合适的语音段按顺序播放就好啊

网友B:
SYN6288语音合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存储语音的语音模块。你可以把这一句语音分为多个段(比如每个数字为一段,十、百、千、元各一段,“您本 ...

但语音模块只能播音频文件,单片机计算的结果存储形式是文本,怎么转成音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N6288语音合成芯片

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语音模块只能播音频文件,单片机计算的结果存储形式是文本,怎么转成音频啊 ...

根据计算结果的数字查表啊

网友C:
你这种应用就用个普通的语音模块就可以了,十几年前就很流行了,比如ISD系列,把0-9数字,然后十百千录一遍基本就够用了。
如果播报的内容经常有更新,那么就需要用更先进的TTS芯片了,text to spee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应用就用个普通的语音模块就可以了,十几年前就很流行了,比如ISD系列,把0-9数字,然后十百千录一遍 ...

谢谢哈,仿佛有点头绪

网友D:
随便一个语音模块都可以实现,主要还是你通过传感器计算出公里数,公里数转为金额,金额转为显示和发码播放,这个转换之间是有公式的,你自己单片机写程序去转换就可以了,大概就是这样吧,表达不清楚错误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E:
把不同的声音都录下来,之间留一点空白,(记录每段声音的位置及时长,可以考虑固定时长),做一个程序,实现指定起始位置,指定时长的播放。
解析需要播放的数,把他们解析成 一个个【起始位置,时长】的数组,用上面实现的播放功能,顺序播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