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12V 60-100A直流电流的关断,用哪个MOS管合适?

楼主(2017-12-20):
一般大电流的都是NMOS,有合适的PMOS吗?

网友A:
PMOS普遍会比NMOS导通内阻大一些,大电流最好要NMOS

网友B:
用直流接触器比较好吧。那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普遍会比NMOS导通内阻大一些,大电流最好要NMOS

可是我要控制正极关断啊

网友C:
NMOS可以做高开,就是要加辅助自举电路

网友D:
多mos并联吧,每个mos串一个康铜电阻带,很小电阻就行

为什么要加康铜电阻带呢?

网友E(2018-02-18):
直流接触器比较好

网友F:
用N-mosfet, 关负端。

网友G:
很多可以做到啊。

网友H(2018-04-20):
淘宝找一下,防浪涌模块,有控制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