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堆和栈(stm32 Heap & Stack)

楼主(2017-12-21):
关于堆和栈已经是程序员的一个月经话题,大部分有是基于os层来聊的。
那么,在赤裸裸的单片机下的堆和栈是什么样的分布呢?以下是网摘:
刚接手STM32时,你只编写一个
int main()
{
while(1);
}
BUILD://Program Size: Code=340 RO-data=252 RW-data=0 ZI-data=1632
编译后,就会发现这么个程序已用了1600多的RAM,要是在51单片机上,会心疼死了,这1600多的RAM跑哪儿去了,
分析map,你会发现是堆和栈占用的,在startup_stm32f10x_md.s文件中,它的前面几行就有以上定义,
这下该明白了吧。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以下引用网上资料 理解堆和栈的区别
(1)栈区(stack):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
于数据结构中的栈。
(2)堆区(heap):一般由程序员分配和释放,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操作系统回收。分配
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链表。
(3)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
变量在一块区域,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程序结束后由系
统自动释放。
(4)文字常量区:常量字符串就是存放在这里的。
(5)程序代码区: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
例如:
int a=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main()
{
int b;   //栈
char s[]="abc";   //栈
char *p3= "1234567";   //在文字常量区Flash
static int c =0 ;   //静态初始化区
p1= (char *)malloc(10);   //堆区
strcpy(p1,"123456");   //"123456"放在常量区
}
所以堆和栈的区别:
stack的空间由操作系统自动分配/释放,heap上的空间手动分配/释放。
stack的空间有限,heap是很大的自由存储区。
程序在编译期和函数分配内存都是在栈上进行,且程序运行中函数调用时参数的传递也是在栈上进行。

楼主:
1.堆和栈大小
定义大小在startup_stm32f2xx.s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eap Configuration
;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2.堆和栈位置
通过MAP文件可知
HEAP  0x200106f8  Section  512  startup_stm32f2xx.o(HEAP)
STACK  0x200108f8  Section  1024  startup_stm32f2xx.o(STACK)
__heap_base  0x200106f8  Data  0  startup_stm32f2xx.o(HEAP)
__heap_limit  0x200108f8  Data  0  startup_stm32f2xx.o(HEAP)
__initial_sp  0x20010cf8  Data  0  startup_stm32f2xx.o(STACK)
显然 Cortex-m3资料可知:__initial_sp是堆栈指针,(它根据堆栈大小,由编译器自动生成)
显然堆和栈是相邻的。
在Keilmdk的使用环境下,如果未使用malloc等函数的话,MAP文件默认是不会为堆(heap)分配空间的,只有程序使用了heap空间,MAP才会实际给予分配。还有初始化编译时__initial_sp指针的位置是会随全局变量的多少变化的(它根据堆栈大小,由编译器自动生成)。

楼主:
3.堆和栈空间分配
栈:向低地址扩展
堆:向高地址扩展
显然如果依次定义变量
先定义的栈变量的内存地址比后定义的栈变量的内存地址要大
先定义的堆变量的内存地址比后定义的堆变量的内存地址要小
4.堆和栈变量
栈:临时变量,退出该作用域就会自动释放
堆:malloc变量,通过free函数释放
另外:堆栈溢出,编译不会提示,需要注意

------------------------------------------------------------------------------------------------------

如果使用了HEAP,则必须设置HEAP大小。
如果是STACK,可以设置为0,不影响程序运行。
IAR STM8定义STACK,是预先在RAM尾端分配一个字节的区域作为堆栈预留区域。
当程序静态变量,全局变量,或者堆与预留堆栈区域有冲突,编译器连接的时候就会报错。
你可以吧STACK设置为0,并不影响运行。(会影响调试,调试会报堆栈溢出警告)。
其实没必要这么做。
一般程序,(在允许范围内)设置多少STACK,并不影响程序真实使用的RAM大小,
(可以试验,把STACK设置多少,编译出来的HEX文件都是一样),
程序还是按照它原本的状态使用RAM,把STACK设置为0,并不是真实地减少RAM使用。
仅仅是欺骗一下编译器,让程序表面上看起来少用了RAM。
而设置一定size的STACK,也并不是真的就多使用了RAM,只是让编译器帮你
检查一下,是否能够保证有size大小的RAM没有被占用,可以用来作为堆栈。
以上仅针对IAR STM8.

------------------------------------------------------------------------------------------------------

从以上网摘来看单片机的堆和栈是分配在RAM里的,有可能是内部也有可能是外部,可以读写;

:存函数的临时变量,即局部变量,函数返回时随时有可能被其他函数栈用。所以栈是一种分时轮流使用的存储区,
      编译器里定义的Stack_Size,是为了限定函数的局部数据活动的范围,操过这么范围有可以跑飞,也就是栈溢出;
     Stack_Size不影响Hex,更不影响Hex怎么运行的,只是在Debug调试时会提示错。栈溢出也有是超过了国界进行
     活动,只要老外没有意见,你可以接着玩,有老外不让你玩,你就的得死,或是大家都死(互相撕杀),有的人写
    单片机代码在函数里定义一个大数组 int buf[8192],栈要是小于8192是会死的很惨。

:存的是全局变量,这变量理论上是所有函数都可以访问的,全局变量有的有初始值,但这个值不是存在RAM里的,是
     存在Hex里,下载到Flash里,上电由代码(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搬过去的。有的人很“霸道”,上电就霸占已一块很
    大的RAM(Heap_Size),作为己有(malloc_init),别人用只能通过他们管家借(malloc),用完还得换(free)。所以
    一旦有“霸道”的人出现是编译器里必须定义Heap_Size,否则和他管家借也没有用。

总之:堆和栈有存在RAM里,他两各分多少看函数需求,但是他两的总值不能超过单片机硬件的实际RAM尺寸,否则只能
     到海里玩(淹死了)或是自己打造船接着玩(外扩RAM)。

楼主:
源起:在移植cjson的过程中,解析json包的时候发现动态内存分配不足而导致解析失败,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深入了解stm32的堆和栈。
stm32的存储器结构。
Flash,SRAM寄存器和输入输出端口被组织在同一个4GB的线性地址空间内。可访问的存储器空间被分成8个主要块,每个块为512MB。FLASH存储下载的程序。SRAM是存储运行程序中的数据。
SRAM一般分这几个部分:
静态存储区:内存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已经分配好,这块内存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它主要存放静态数据、全局数据和常量。
栈区:在执行函数时,函数内局部变量的存储单元都可以在栈上创建,函数执行结束时这些存储单元自动被释放。栈内存分配运算内置于处理器的指令集中,效率很高,但是分配的内存容量有限,局部变量太大有可能造成栈溢出。
堆区:亦称动态内存分配,是编译器调用动态内存分配的内存区域。程序在运行的时候用malloc或new申请任意大小的内存,程序员自己负责在适当的时候用free或delete释放内存。动态内存的生存期可以由我们决定,如果我们不释放内存,程序将在最后才释放掉动态内存。 但是,良好的编程习惯是:如果某动态内存不再使用,需要将其释放掉,否则,我们认为发生了内存泄漏现象。
注意地方
  • 堆栈的大小在编译器编译之后是不知道的,只有运行的时候才知道,所以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别造成堆栈溢出了。。。不然就等着hardfault找你吧。
  • 是所有在处理的函数,包括函数嵌套,递归,等等,都是从这个“栈”里面,来分配的。所以,如果栈大小为2K,一个函数的局部变量过多,比如在函数里面定义一个u8 buf[512],这一下就占了1/4的栈大小了,再在其他函数里面来搞两下,程序崩溃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时候,一般你会进入到hardfault….这是初学者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切记不要在函数里面放N多局部变量,尤其有大数组的时候!
  • 对于栈区,一般栈顶,也就是MSP,在程序刚运行的时候,指向程序所占用内存的最高地址。我们可以看到,程序总共占用内存:RW-data=20,ZI-data=2348,20+2348字节=2368=0X940
    那么程序刚开始运行的时候:MSP=0X2000 0000+0X940=0X2000 0940.MSP就是:0X2000 0940,程序运行后,MSP就是从这个地址开始,往下给函数的局部变量分配地址,而往上是静态存储区和堆区。
  • STM32的,是向下生长的。事实上,一般CPU的栈增长方向,都是向下的。而的生长方向,都是向上的。堆和栈,只是他们各自的起始地址和增长方向不同,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界限,所以一旦堆栈冲突,系统就到了崩溃的时候了。

楼主:
堆和栈的基本区别:
stack的空间由操作系统自动分配/释放,heap上的空间手动分配/释放。
stack的空间有限,heap是很大的自由存储区。
程序在编译期和函数分配内存都是在栈上进行,且程序运行中函数调用时参数的传递也是在栈上进行。
STM32内存编程
在startup_stm32f10x_md.s文件中,它的前面几行就有以上定义,
;栈=1K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堆=512B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Stack_Size不影响Hex,更不影响Hex怎么运行的,只是在Debug调试时会提示错。栈溢出也有是超过了国界进行活动,只要老外没有意见,你可以接着玩,有老外不让你玩,你就的得死,或是大家都死(互相撕杀),有的人写单片机代码在函数里定义一个大数组 int buf[8192],栈要是小于8192是会死的很惨。
Heap_Size可为0,即不使用动态分配。Heap_Size的大小与malloc所分配的内存有关,当连续分配而又不释放,会导致满堆或内存泄露。
本文源起的诉求,即在object过多的情况下进行解析,程序需要N多次的动态内存分配,而Heap_Size太小,导致无法分配内存。通过修改Heap_Size的大小解决了诉求。
STM32的内存分配规律
从0X20000000开始依次为:静态存储区+堆区(可有可无)+栈区
所有的全局变量,包括静态变量之类的,全部存储在静态存储区。紧跟静态存储区之后的,是堆区(如没用到malloc,则没有该区),之后是栈区。
附录
STM32内存地址说明
在MDK编译过程中,内存的划分如下:
Code是存储程序代码的。
RO-data是存储const常量和指令。
RW-data是存储初始化值不为0的全局变量。
ZI-data是存储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或初始化值为0的全局变量。
Flash=Code + RO Data + RW Data;
RAM= RW-data+ZI-data;
此内存划分暂未包括堆栈,堆栈会在程序运行时,占用RAM。
堆栈的内存占用就是MDK里,RAM分配给RW-data+ZI-data之后的地址开始分配的。

网友A:
我们用C做开发,应该不用考虑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