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源极跟随器

楼主(2017-12-21):
如图:
RS为大电阻,CGS为寄生电容,此模型为集成电路的源极跟随器
右边的图显示,当处于低频时,输出阻抗为1/gm,
随着频率升高,寄生电容的作用显现,此时输出阻抗不断升高
呈现感性
当频率升高到一定程度,输出阻抗不变,表现为阻性

求解释这一整个过程,最好能通过微变等效电路进行解答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A:
一眼就可看出来,这是模电设计精粹!不是搞IC设计的看这个干嘛?有必要研究的这么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眼就可看出来,这是模电设计精粹!不是搞IC设计的看这个干嘛?有必要研究的这么细么?

...

果然老手
不过感觉这图原理也不难,但就是没搞懂
虽然不是搞IC的,但是想在模电上学深点,就跑来看这本书了
感觉虽然晦涩难懂,但多读几遍就容易懂了
而且毕竟IC算是模电的最高境界嘛,学好了对自己也有用

网友B:
别看了,没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老手
不过感觉这图原理也不难,但就是没搞懂
虽然不是搞IC的,但是想在模电上学深点,就跑来 ...

满足你吧,上图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你吧,上图最省事:

懂了,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老手
不过感觉这图原理也不难,但就是没搞懂
虽然不是搞IC的,但是想在模电上学深点,就跑来 ...

这可不是多看几遍的事!牵扯面太大了,不易掌握!最好适可而止!

一般的硬件工程师能把童诗白或康华光的这种模电入门级级教材看懂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多看几遍的事!牵扯面太大了,不易掌握!最好适可而止!

一般的硬件工程师能把童诗白或康华光的 ...

好的,多谢教导
我先试着磨一段时间,如果实在看不下去了
再放弃吧

网友C:
LZ:

你这个东西,基本(小信号)模型都有了,利用基本的《电路分析》就可以计算,没什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