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飞思卡尔

楼主(2017-12-21):
我用FREESCALE CODEWARROPR往芯片MPC8323里烧写程序,可程序死机,无法启动,然后用别人的电脑烧写就没问题,我用的FREESCALE CODEWARROPR是上周同事帮我装上的,问题出在哪里,是程序设置,还是安装时有什么设置。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帮顶

网友B:
往芯片MPC8323里烧写程序,可程序死机,无法启动,然后用别人的电脑烧写就没问题?
这是电脑软件卡死还是芯片的程序卡死?
用别人的电脑下载的是你的工程吗?
如果是软件卡死或者出错,那应该是电脑软件配置出错。
如果是程序出问题,那你应该检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芯片MPC8323里烧写程序,可程序死机,无法启动,然后用别人的电脑烧写就没问题?
这是电脑软件卡死还是芯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是芯片程序死机,都是用的一个工程,芯片程序肯定没问题,问题就是这个电脑软件上,这个软件是找人**的,可是同事的那个电脑就能用,我这个程序能烧入,效验也没问题,就是芯片程序死机,找不到原因。

网友C:
很巧,我之前也遇到过,我用的是MK60FX15的,用**版的CW10.1烧写会出现死机,,刚开始以为是我的寄存器配置出错,后来发现用Keil之同样的寄存器配置并没有死机,,所以我还是觉得是软件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往芯片MPC8323里烧写程序,可程序死机,无法启动,然后用别人的电脑烧写就没问题?
这是电脑软件卡死还是芯 ...

- -怎么到处都有你的身影,有毒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是芯片程序死机,都是用的一个工程,芯片程序肯定没问题,问题就是这个电脑软件上,这 ...

那就重装软件呗

楼主:
重装挺麻烦的,还得删注册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