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请教UART接收数据处理时机问题

楼主(2017-12-21):
当UART口来了数据时,接收数据进中断,指针加一,再进中断,指针再加一。。。这样就将接收的数据存到一个buffer里,但是对数据处理是什么时候处理呢?使用定时器或系统时钟每过1ms处理一次?还是每接收到一个字节进行处理判断?
程序小白。

网友A:
中断将数据送入队列保存,主循环从队列取出数据,根据协议分析,然后处理,注意临界代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将数据送入队列保存,主循环从队列取出数据,根据协议分析,然后处理,注意临界代码的问题 ...

主循环对数据解析这个过程不了解,是主循环设置定时器,每过1ms取队列中数据进行解析吗?还是在主函数的while中?两者都可以吗?

网友B:
数据处理什么时间进行和你的数据干什么有关,如果你是要画实时曲线那么你就得定时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如果是保存数据那就采集到一定量时来处理数据。

网友C:
这个要看数据实际用途和格式的,如果是协议数据包,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满包或者接收延时超过包间隔就置1,然后主程序判断该标志位决定是否处理数据;如果是实时上传数据且没有协议,就需要定时处理数据,根据需要的实时性判断定时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循环对数据解析这个过程不了解,是主循环设置定时器,每过1ms取队列中数据进行解析吗?还是在主函数的w ...

这个不一定,一般是通过状态机来处理,如果没有数据了先退出,下一循环再接着处理,如果数据足够则接收完整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循环对数据解析这个过程不了解,是主循环设置定时器,每过1ms取队列中数据进行解析吗?还是在主函数的w ...

数据有没有固定格式,一般接收一帧完成后,主程序再处理整帧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一般是通过状态机来处理,如果没有数据了先退出,下一循环再接着处理,如果数据足够则接收完 ...

嗯,您说的对,使用状态机较好。谢谢~

网友E:
主要的焦点是这个应用是单个数据有效还是一组数据有效。不管哪种方式,一旦接受完毕就产生一个状态,主程序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