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P1584电流问题

楼主(2017-12-21):
对于MP1584这个芯片5v转3.3v,接上负载后电流达不到1A,才400mA,电流怎么调到1A

楼主:
C:\Users\GS\Pictures

网友A:
L1的饱和电流够不够?
另外,尝试加大输入电容、输出电容,C3 R3可以按芯片手册调整一下

网友B:
实物照片发来看看?估计电感选的不对 或者布线有问题 过热 电流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照片发来看看?估计电感选的不对 或者布线有问题 过热 电流上不去

电感用的一体成型0630的电感

网友C:
你这个电路照抄的吧,我记得MP系列的芯片后面都有个电荷泵的二极管,你好好看看datasheet吧,那个二极管在输入数出比较靠近的时候,是推荐加上去的,可以改善电源的工作效率。

网友C:
还有这个芯片有热保护功能,芯片底下的接地焊盘一定要散热效果良好。你再查查pcblayout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电感可能性最大,要检查电感的手册,看看最大电流能不能到1A
再有就是检查一下输入端的5V的负载能力有多少

网友E:
可能是电感选的不对,电感型号发来看看

网友F(2020-08-21):
兄弟,你1A能正常输出吗?如果你可以的话,分享一下,我付费分享哈;搞了2天没搞出来

正常了,就是换个电感,这个电感的温升电流和饱和电流比较小,需要换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