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位号管理

楼主(2017-12-21):
项目的原理图涉及的模块数量较多,且器件数量庞大,达到上千个,在cadence里面如何管理原理图的位号编辑,才能实现既清晰明了,复查方便。简单而言就是一看器件编码位号就知道是哪个模块哪里的器件。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没用过cadence。但一般按照模块化设计,相同的模块可以复用,自然就能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