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今天返回了一个数组指针,结果发现值不一样

楼主(2017-12-21):
这是我单独把它摘出来放在devc++。大家可以运行试试,我不明白结果

#include "stdio.h"

char* load()
{
        char temp[8];
        char i = 0;
        for(i=0;i<8;i++)
        {
                temp =  0x11*i;
        }

        for(i=0;i<8;i++)
        {
                        printf("%x\n",temp);

        }
        return temp;
}

int main()
{
        char i;
    //char temp[8] =load();   //这种不行
        char * temp1 =load();
        printf("\n");
        for(i=0;i<8;i++)
        {
                //        printf("%d\n",temp1);
               printf("%x\n",*(temp1+i));
        }

}

网友A:
static  char temp[8];

for(i=0;i<8;i++)
        {
                *(temp+i) =  0x11*i;
        }

指针没学好……另外,非静态局部变量,变量地址作为返回值是一大忌。局部变量在函数结束后,生存期已经OVER,  你再返回一块地址,这就是纯粹的野指针。

网友B:
没法编译,不知道什么情况。。。你最好放代码框里吧,这么看费劲。

网友B:
另外要实现这个功能还可以写的更简单,干嘛非要用这种复杂的用法呢。。

网友C: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这些的,难易看懂啊。

网友D:
这个用法闻所未闻,也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特别功能。

网友D:
不是操作地址,最好单片机不要用指针

网友E:
指针难以把握啊,我至今没有搞懂星号的位置

网友F:
本来数组可以用的,非要玩指针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的回答,当初写这个函数是为了去大数组里取数据,每次取8个值。当时太糊涂了,应该就是野指针的问题。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