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CU都是3.3V的,两者中的某一个引脚能直接相连接吗?

楼主(2017-12-21):
      原来是一个固态继电器A接工控主板的开关机引脚,测量得知工控主板的开关机引脚是3.3V电压,它和GND短路来开关机。
      现在不变动原来的电路,想用这个固态继电器A同时去控制另外一个芯片B的复位引脚,该芯片B复位引脚是3.3V,和GND短路复位。
      动作要求就是让工控主板开机和关机的同时都给芯片B一个复位动作。
      这样接线就会让工控主板开关机引脚和芯片B复位引脚一起接在固态继电器A上,同时工控主板和芯片B是共地的。
      不知道这样接会不会有问题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试一下,试的时候两个中串一个100-1K电阻,防万一。

网友B:
串联一个电容

网友C: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当然可以的,弱上拉的话也是可以的,

建议串个电阻,防止一个输出1一个输出0这种情况

网友D(2018-02-06):
连在一起没有问题,但是要考虑开关和复位需要保持的低电平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