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电机驱动电路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7-12-21):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寄生电感产生的尖峰

网友B:
嗯, 确实是电路寄生电感引起的尖峰脉冲会影响工作
只是你这个电路不是在用半桥方式工作

网友C:
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120726XB\Desktop

510K的电阻低需要接到GND上面

网友C:
个人认为A.B两点的GND之间的阻抗要尽量低,但是没有必要非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