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Link-Me能调试N76E003吗?

楼主(2017-12-21):
       原来用N76E003的开发板,调试这个芯片,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用M451上的 Nu-Link-Me,来调试N76E003--------目标板是新做的。怎么也调试不成。

现在我试了目标板通电与不通电的情况,在target options 下,选择debug标签,点settings出现以下情况:

       1、 这是目标未通电时,

             2、这是目标板通电时:

在调试时,点start/stop debug session , 在DEBUG状态的电脑上运行正常,而目标板却没有反应!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行吧,不支持。

网友A:
单独的买这个,新唐天猫旗舰店

网友A:
或者买这种,官方的开发板,带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uo
或者买这种,官方的开发板,带编程器。

谢谢您

楼主:
可能是编译设置不对吧,后来乱设置 ,也不知道搞到哪里了,现在能用了,可以调试,单步什么的,都行。

网友B:
新塘正品、新货、功能最全最强的 Nu-Link-Pro 仿真编程器,这里有卖!
开发必备工具!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52051.html

网友:
新唐的编程器分两种,一个是给Cortex Mx系列用的,一个是给51内核系列用的。

网友C:
两种是不可以混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塘正品、新货、功能最全最强的 Nu-Link-Pro 仿真编程器,这里有卖!
开发必备工具!http://www.szlcsc.co ...

你比新唐官网买得还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种是不可以混用的

003跟m0内核的可以共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03跟m0内核的可以共用

这个不太清楚,我看新唐的天猫旗舰店卖的有两种不同的烧录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太清楚,我看新唐的天猫旗舰店卖的有两种不同的烧录器。

最近用NUC131和N76E003,他们确实可NU-LINK-ME,烧录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是不可以混用的

我是从M451开发板上掰下来的,------  M3应该是可以用的。
经实验,可以调试N76E003的,-------  51核的也是能行的吧。

Nu-Link PRO 是全功能烧录,可以烧录和调试新塘的 NuMicro Families 全系列,包括M0、M4、8051系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比新唐官网买得还贵

这个是综合购买就有优势,因为这个商城可以一站式发货(包括PCB制造、SMT、钢网、元器件),比单独购买有竞争优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种是不可以混用的

可以用的 通用的 固件版本略有差异 , 可以烧入8051对应的版本 具体看官网.

网友F:
楼主到底这个可以用不可以啊。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的。

网友G:
没试过,都是专用的。

网友H:
8051的接口不是SWD吧,ARM的彩色。

网友I:
你这试过了都不行,竟然还有人说可以,不知道是不是脑残。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这试过了都不行,竟然还有人说可以,不知道是不是脑残。

楼主是你家主人?他说什么就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到底这个可以用不可以啊。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的。

我已经实践过了,如果你还不信,那真的也没办法了。

网友J:
接口不一样吧,新唐官方的开发板貌似没货了。

网友I:
大争之世啊,哈哈,有人死心眼,不过楼主这么一整,算是明白了,原来可以用。

脑残,死心眼,你说你自己麻

网友K:
一般只要接口满足,其他就是内部固件的问题,肯定是能支持就支持了

网友I(2019-08-31):
功能比较多。